请问如何区分二极管和稳压管

楼主(2004-11-08):
请问如何用测试的方法区分二极管与稳压管, 我有一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些类似4148的透明管子,上面的标记全都掉了,但我想知道它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甚至型号,请问如何测试

网友A:
使用摇表检测

网友B:
此法不妥

网友B:
使用摇表无论500V或1000V的都会很快损坏稳压管,因为摇表提供的电流太大。最好的办法是买一个 晶体管综合测试仪 ,如杭州峻岭公司的J295指针式和J294数字式都可以,价格很便宜,不足200圆。把待测管插在 E 、C口上,测试二极管的耐压,E接+,C接负,按下200V或2000V按钮,如耐压1000V(或者几百)以上则是1N4148开关管或其它整流管,读数就是反向击穿电压,如是稳压管,读数较低,如3.8 5.6 9.1 12 15 33 等等,这就是稳压管,读数就是稳压值。反接,E接负,C接正,读数都很小。0。2---0。8V之间,这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用这样的方法判别稳压管简单、可靠,对元件无损害而且精度很高,仪器也很便宜,并且还可测量其它元件。用摇表不能测稳压值,反而会造成元件损坏,绝对不能这样干。 13001595451

网友C:
请教滕城无助: 变频器整流桥的耐压是否也可用“ 杭州峻岭公司的J295指针式和J294数字式”来检测呢 另外此仪表除了这个测耐压值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请赐教!

网友B:
to:W88 可以测量的,但是你必须知道桥的内部结构,也就是内部几个二极管的连接方法、方式。每次测量只测量其中的一个二极管。比如一个单相全桥内部四只二极管要测4次。 表的型号应为JL294和JL295,我上次写错了,在此更正。 此外本表可测量各种三极管放大倍数,穿透电流;电容耐压(用294表注意测量中不要在没拿开电容时松开打压按钮,容易因电容放电损坏)、三极管、二极管、场效应管(注意G、S短接)、可控硅耐压;三端稳压器稳压值;压敏电阻敏感电压等。测耐压0---2000V。 是一个很实用的仪表。 一般电子元件商店有售,不会超过190元,注意看看。 确实不好买,可跟我联系,我可帮你联系一下。 山东滕州 高凌东 13001595451

网友C:
TO: 滕城无助 谢谢你的指教,我去看看有没有卖,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向你讨教,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