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11-08):
请问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都是什么意思? 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siemens's plc:OB101,OB100,OB102

楼主:
是,那什么时候用它们

网友B:
当plc加电时,执行的是冷启动,热启动动是人为拨动运行开关,由停止拨到运行时,执行热启动,暖启动,是由程序自己触发的启动

楼主:
既然这样,为什么冷启动和热启动还有OB块存在,编程的时候应该用不到吧

网友C:
三个OB块是让你写启动执行程序的(不用也没关系),例如数据初始化等。 顺便提一句,不是所有的siemens的PLC都支持全部的OB块。

网友D(2009-01-17):
plc加电时,执行的是冷启动,热启动动是人为拨动运行开关,由停止拨到运行时,执行热启动,暖启动,是由程序自己触发的启动

网友E:
记得回答过这个问题,你找找看看。

网友E:
找了好久那个贴都没找到,你先看看这个吧: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95CB-EA47E8930B2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plc加电时,执行的是冷启动,热启动动是人为拨动运行开关,由停止拨到运行时,执行热启动,暖启动,是由程序自己触发的启动

网友G:
有暖启动这个说法吗??

网友H:
说得时300和400吧

200没有吧

它只有一个o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