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16F1 求教

楼主(2004-11-08):
一台KEB16F1变频器经维修后可以运转(拖动三相电机为2.2KW),面板速度显示到670HZ,然后显示RCON保持,与正常使用时一样,但转动无力,实测输出电流仅1A左右,速度上不去;请问输出电流是否能设置,如何设置。注:此变频器已更换过三只IGBT模块(参数与原机的一致)和驱动板上的6只电解电容。其它部分都做过仔细检查,都没发现故障点。

网友A:
广大的科比用户, 针对最近有企业在网上发布科比变频器维修的消息,这里是德国科比上海代表处特此声明: 1.德国科比公司在中国上海建立科比中国售后服务中心,该中心接受所有在中国大陆使用的科比产品的用户申请。 2.联系电话:021-54580320 联系人:朱万贵 3.科比中国到目前还没有授权任何一家其他公司受理科比的售后服务业务。 你换的IGBT的参数怎么可能和原来的一致呀,你要知道KEB变频的功率器件都是定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