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到底能转多少角度

楼主(2004-11-08):
松下伺服电机,脉冲加方向的位置控制方式,它的位置应该是用脉冲数来表达的吧,可是我不知道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到底能转多少角度,应该怎么才能知道,请大家指教。 我用PMAC卡控制电机驱动器,那么PMAC卡的脉冲频率与宽度与电机转多少角度又怎么联系? 谢谢了!

网友A:
兄弟,又遇上你了。 你的编码器是2500转的吧,控制卡几倍频?四倍频的话就是2500*4=10000个脉冲转一转。 滚珠丝杠螺距是多少?4mm的话,一个脉冲相当于0.4um. 一个脉冲相当于360/10000=0.036度

网友A:
刚才看了别人的帖子,感觉上面的话不完全对。 好像在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中不一定。

网友B:
实际应用的时候打个折扣不就可以了嘛。比如你说的角分辨率,按0.072算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这个我好像已经懂了,它是通过电机的Pr46,Pr4A,和Pr4B参数来设置的。我觉得与控制卡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