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04-11-08):
我要把一个变量乘以3.38405×10^7,请问这在语句里怎么实现?怎么变浮点数?

网友A:
是S7—300吧?直接用MUL——R指令就好了。

楼主:
浮点数是解决了,不过10^7怎么办呀,我看手册上是用 EXP命令,5的3次方就是EXP(3*LN(5)),可是输进去老是叉子,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3.8405E007

网友C(2006-06-21):
还有没更好的输入方式呀
我也急用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L IN
L 3.38405E+007
*R
T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