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点数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4-11-08):
一个入门问题,组态的点数怎么计算的?是定义的变量个数还是输入的信号个数?

网友A:
力控计外部IO变量,中间变量不计点

楼主:
MCGS的呢,我用的64点的,但是变量定义超过64了,I/O数量没有超过,就提示我超过点数了,不会是所有实时数据库的变量都算点数吧

网友B:
应该都是算点的

楼主:
MCGS是所有点变量都算点,这样不好,看来还是力控的好用,小弟做一个项目,正好中间变量很多(需要中间判断,比较),买了个MCGS,结果点数不够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C:
开物2000中间变量也不计点 DEMO版能用20个点的外部变量 一试便知 下载地址:www.controx2000.com 也可以留下电子邮箱和通讯地址 我会发一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