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中国CC-Link推广中心,谈谈CC-Link Ver.2.0的具体情况吧

楼主(2004-11-08):
内容同题,谢谢!

网友(2004-12-10):
CC-Link Ver.2.0总的说来其通讯容量最大扩大了8倍! 其循环通讯系统通讯容量如下: 位数据通讯读写各8192点,字数据通讯容量读写各2048个字! 瞬时通讯的数据量为4096个字。 对于单个物理模块,其位数据读写最大各为896位,字数据读写最大各为128个字。 它是通过增加了扩展循环的功能,实现循环通讯的新的容量。 比如CC-Link原有版本用于数据的读写地址为E0H到3DFH, 而选择了CC-Link Ver.2.0以后,其数据的读写地址为4000H到21503H. 三菱CC-Link Ver.2.0的主站的型号QJ61BT11N, 而从站模块现在还只有AD/DA模块可以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