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601故障

楼主(2004-11-08):
请教ABB ACS601变频器显示 I/O COMM 是什么故障,能否指导解决,可付酬劳.

网友A:
你好,此代码意思是I/O扩展端口没有连接或丢失。 你检查一下参数。试一试

网友B:
光纤接好了吗?检查一下

网友C:
NIOC-01和NAMC-11通讯故障重点是NIOC-01

网友D:
除以上各位大侠所述以外,还应检查电源板、IGBT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如果参数没有我问题,就查查光纤信号输入口是否存在光敏信号接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