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打开servo on的时候电机声音很响

楼主(2004-11-08):
我使用三菱的伺服电机,今天早上serv on的时候,电机的声音很响。 调节响应速度的值,并没有多大的效果,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ID没调好

楼主:
PID是什么?我不是学工控地,我只会调用API.... 我用的增益是自动控制的,把响应时间降低好像用处不大..

楼主:
我是通过运动控制卡,端子版,来控制伺服的。...

网友B:
实际上,当一接通伺服On的时候,会听见一声连接上的声音。不过那个好像不是电机打出的。 不知道你的声音多大?很大吗?零漂什么的,调好了吗?

网友C:
设置一下伺服 放大器的参数,以mr-j2s为例:将NO37设为200,NO38设为30。及增大积分时间常数,减小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