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I/O Server 与 intouch的通讯

楼主(2004-11-08):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AB PLC I/O Server与intouch之间的通讯,DDE如何设置?哪里有下载AB PLC I/O Server的驱动?我的msn是cipi0281@hotmail.com,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看帮助文件 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原理和试用的程序已经发啦!!(带vb原码)因为vc用不好所以没有vc原码! 基本上说用vb的dde与intouch实现通信可以! l 以VB为服务器端,Intouch连接vb! 1.1以vb为服务器端,intouch可以通过定义“I/O类型的标记符”来动态的读写vb程序中的控件(text1,等)。Vb服务端设置。 1.1.1工程设置: 1.2在intouch运行前要首先打开vb服务器,如果没有打开,就运行Intouch则会出现下列出错提示: 1.3当“I/O类型的标记符”的值改变时就会在vb项目控件中显示出来,同时vb控件的显示值也会受vb程序本身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即时动态双向的数据传递。 1.4InTouch设置: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如图: 然后定义I/O类型标记名: 1.6不需要在DDEShare.exe中定义DDE共享项。因为 DDEShare.exe用来定义远程访问共享的。

楼主:
谢谢!问一下发在我的哪个邮箱里了?

网友B:
同意 huazy:的说法!! 用RSlinx很方便的实现通讯的!!!!!! 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用i/o server和AB PLC通讯,中间当然要用RSlinx

网友C(2005-02-06):
通过rslinx 很简单

网友D(2005-04-06):
对,用RSLINX都行, 或是用IOSERVERS也行,将HOSTS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E(2009-06-07):
大哥们能不能给我发一份AB和intouch通信的说明什么的,还有谁知道西门子的变量在intouch 中怎么写,比如DB100.DBX1.0在intouch中怎么写.谢谢呀,邮箱gaoshengbo@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