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控制准确么?

楼主(2004-11-08):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用基于PLC+运动模块来控制几个伺服电机。打算用伺服电机驱动器的A,B,Z编码器脉冲输出接入的高速计数器,这样做一个闭环定位控制。请问这样做可行么? 有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支持一下啊

网友A:
我做过,可以这么做。精度也还可以吧!这是一个半闭环系统,最好在执行部件上安装测量反馈装置,不过要增加成本!

网友B:
这样做的话其精度除了取决于编码器精度外,还与机械刚度,机器连接处的一些制造有关。机械部分也起很大作用。能够满足一般的定位。 如果用全闭环控制的话,定位精度是高,但是如果一些传动元件做得不好,(如联轴器)系统稳定性的调整很难。

网友C(2008-04-28):
一般情况下这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D:
能够满足一般的定位。

网友E:
可以满足一般的定位的要求。

网友F:
可以,一般要求

网友:
如3楼所说。。假如楼主的传动部分不够好的话,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相当于没有用了。

网友G:
直接用半闭环的运动模块就可以了.要求不高可以那样做的.

网友H:
这样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I:
满足基本的要求.应该可以.

网友J:
没有问题,可以这样做。

网友K:
伺服电机本身就是闭环控制

应该不再需要编码器的反馈信号了 吧,

如果要的话在PLC里面怎么作呢,不是很理解

网友L:
如果PLC的定位模块有位置闭环的功能,也就是"模拟量输出+编码器反馈输入"的话,一般来说,系统的响应比用脉冲输出的控制方式响应更块.但调试稍微复杂一点,而且必要的抗干扰措施比较重要.

网友L:
如果PLC只能接受高速脉冲计数,没有位置闭环的功能,而伺服服闭环还是由驱动器完成的话,一般是用于位置校正的功能,起到安全保护,位置确认的左右.

一些运动控制器有终点位置校正的功能,也就是在定位完成后,检查实际位置和指令位置的偏差,并自动校正.但在运动过程中运动控制器不做位置PID调整.可以即满足终点位置精度,又免去位置PID参数调整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