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触摸屏如何和上位机进行通信

楼主(2004-11-08):
小弟刚刚接触触摸屏,向各位大虾请教如下问题:触摸屏如何和上位机进行通信;触摸屏能否直接驱动外围器件;触摸屏是否具有内部定时器以实现一些逻辑逻辑上的同步。

网友A:
本人用的RS232口松下的 手机:13953670108

楼主:
是不是需要按一定的协议进行通信。说详细点,好吗?我以前是搞单片机的,应客户要求要开发用触摸屏做人机界面的辅助控制系统,想用单片机做辅助控制方面的事情,触摸屏可以和单片机进行通信吗?盼复,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