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用过PMAC卡的人,关于PID参数调整

楼主(2004-11-08):
我用的电机是松下伺服电机,其编码器信号直接连接到驱动器里面,控制方式是位置控制方式,运动控制卡选用的是PMAC控制卡,它与电机驱动器之间是通过附件ACC-8S连接的,这样,电机驱动器与电机之间有一个闭环,PMAC卡又有一个伪闭环,请教调整PID参数的问题: (1)只要调整电机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闭环PID,还是还需要调整PMAC卡的PID,要这个伪闭环有什么用处吗? (2)调整电机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闭环PID,应该怎么调?我装了PANATERM软件,但没有帮助说明,因此不会用,无法让它画出图形。 (3)调整PMAC卡的PID时,有一个需要输入带宽和阻尼的问题,这两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好?带宽可以自动设置,但自动设置的值会因I160的设置不同而不同,那到底应该如何设置I160啊?另外,若不用自动设置带宽,自己输入带宽时,总会说带宽太大,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1。调伺服时是驱动器和控制卡都要调的。你所说的伪币环一般称之为位置环,是有控制卡实现的。主要是实现精确定位,限位,回零等。 2。松下panaterm的软件用法;点击右上角一个按钮,左下角出现waiting triggering 字样,然后让电机运转就可以画出命令速度和实际速度曲线,可以依据此进行调电机。 第三个问题不懂。 说错的地方清高手指正。

网友B:
1.你用的是什么驱动器?是日本松下的MINAS吧,你应该使用它的速度模式,不接它的位置环。而是将pmac的DAC输出接到驱动器的速度指令输入端。如果你直接用驱动器的位置输入,则完全用不着pmac。 2.关于带宽限制问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没有对象及控制器的数学模型,是无法知道并限制其带宽的,从响应曲线上看,但看到的只是闭环下的已经有的带宽。经常试凑的情况是带宽过宽,但要将带宽减少,还免不了做频率响应实验或者有好的条件用频谱仪分析。 3.Ix60是改变采样周期,即改变采样频率(降低采样频率,采样周期=(Ix60+1)*伺服周期)。 真正的设计好一个系统并不是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想直接用软件点几下按钮,然后自动调整系统就能很好地工作这种想法是可笑的,软件只是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