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数据通信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4-11-08):
正在做一个是远传水表抄收的项目,采用GPRS通信方式,服务器采用固定IP 10月中旬进行系统测试,未采用数据量包月,结果到11月初,SIM卡均欠费停机,查询竟发现其中一个SIM卡的数据量为41M 系统设置为5分钟抄一次数据,GPRS模块一直通电,服务器有一部分时间为关机状态 究其原因,发现原来是我们采用的GPRS模块不停的与服务器通信,如果未能连接到服务器,则为了保持“一直在线”的状态,而连接到一个固定的ip(连到新浪网:() 在抄收系统正常的时候,又常会出现链路断开的情况 由于是第一次做这种项目,现在大为头疼,准备换一个GPRS模块,不知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仍然是5分钟抄收一次,一块水表一个月的数据量会有多少? 另外请问斑竹:桑荣的哪个型号的产品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报价多少? 大侠帮忙!

网友A:
Saro GPRS DTU系列软件功能简介: 一 半透明链路onelink版 1、支持Siemens Mc35I模块的所有AT命令,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几条扩展AT命令; 2、实现了TCP/IP/PPP协议栈,并提供了方便简洁的串口帧接口; 3、支持TCP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工作方式,对于远方发起的TCP连接、发送数据、挂断连接、GPRS断线、GPRS重连成功等事件,提供各种触发机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口线电平触发、口线脉冲触发或者特殊串口帧触发方式); 4、支持GPRS线路状态检测和断线重连,如果GPRS-1000P检测到GPRS连接已经掉线,则将自动在后台进行重连,并且将会把相应的事件通知给上位机; 5、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二 半透明链路Manylink版 除具有半透明链路onelink版功能外,增加了以下功能: 1、支持多达100条TCP连接,支持TCP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工作方式,对于远方发起的TCP连接、发送数据、挂断连接、GPRS断线、GPRS重连成功等事件,提供各种触发机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口线电平触发、口线脉冲触发或者特殊串口帧触发方式); 2、具有可控的心跳包模式; 3、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三 全透明链路单IP版 1、支持全透明的数据双向传输; 2、上电即自动拨号上线; 3、对主控电路实时监控传输信号,实现可靠的断线监测和掉线重连; 4、实时自动检测,解决了在连接过程中所出现的假在线现象;心跳包的功能,可以实时自诊断,保持在线; 5、域名解析,根据域名访问数据中心,节省资费。 四 全透明链路主副IP版 除单IP具有功能外,还新增了以下功能: 增加了一个备份IP,当主IP地址不能工作时,可以自动切换到备份IP,继续传输数据。 五 全透明链路主副IP可控版 除具有主副IP功能外,增加了以下功能: 1、通过唤醒机制对下位机进行远程控制,实现DTU的工作模式转换(工作或休眠); 2、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3、远程维护参数的功能,可以在线修改全部参数。 六 全透明链路Telnet版 支持单IP的所有功能。 七 全透明链路UDP 支持单IP的所有功能。

网友B:
1 Saro1000P(西门子MC35i)串口外置含TCP/IP/UDP协议GPRS-DTU 2 Saro1010P(Saro1000P升级版)串口外置含TCP/IP/UDP协议GPRS-DTU 3 Saro1010EP(西门子MC35i)TTL内置含TCP/IP/UDP协议GPRS-DTU 以上三款都可以,价格的话请电话联系桑荣公司销售部. 总部电话:0592-5932711,5931711,5931722 总部传真:0592-5932722-16

网友C:
北京映翰通的 InDTU 120G,完全由我们自主研发,可以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快速开发,采用的模块是WAVECOM 的 Q2406B 请与我联系 -------------------------- 彭劲翔 010-82641461-8001 www.inhand.com.cn

网友D(2005-01-31):
我公司的水利专用GPRS终端已广泛使用,请与我联系。 13501815516 021-64831501-85 baoxj@techown.com

网友E:
以下是对飞飞扬的一些建议: 对于该类项目,第一、中央通信服务器必须采用双机热备方式,以免单机故障导致系统崩溃;第二、GPRS数据终端最好采用固定IP方式(可以利用特定的技术解决动态地址问题);第三、建议采用网络管理平台;第四、建议不要单纯的使用GPRS本身的链路检测机制,需要额外的链路检测、维护和重建功能;最后、数据不要没有加密就在internet上传送。 以上的建议是我们在具体项目中得出经验,而且已经圆满解决。如有问题,可以和上海天畅联系。 另外:我们做的水项目中,以5秒一次的频率测水压,流量每月为100M,你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B:
楼上的除了第二点之外建议很不错! 另外祝飞飞扬妹妹和工控网的朋友们都新年快乐!

网友F:
低层费用大,跟固定IP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尽然。 www.hbjxkj.com

网友G(2005-05-20):
尊敬的谢生: 您好!我们可以为你提供高性能的GPRS智能模块,希望我们能合作合作! 珠海德莱仪表设备公司,位于在美丽的珠海,本公司FMTDL系列GPRS无线终端是珠海德莱仪表设备有限公司致力于工、农业无线数据传领域的全新产品。FMTDL基于最新的GPRS数字移动通讯网络,克服了通讯距离短、性能不稳定的缺点,真正实现无缝覆盖,并且没有距离限制,实现全国漫游,且按流量计费,极大降低了服务成本。远程抄表系统与管理者的其它管理系统完美结合,形成完整的信息管理系统。避免用户的重复投资,降低成本。 上海办事处的联系方式为:    电话:021-54900976 江立洪    021-54900842 邹小姐    地址:上海徐汇区文定路80弄2号徐汇宛605室    传真:021-54901097 总公司联系方式: 0756-8661212 周鑫 曾顺众 公司网址:http://delai.com.cn http://del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