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11-08):
请问三菱PLC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怎样控制?谢谢! www.mxbzxl@sina.com

网友A:
第一步,解决步进电机电源;第二步,控制。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可以用于走格等控制,不知道你具体想控制什么?

楼主:
主要控制步进电机的启动停止、正反转动。 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用可变脉冲输出指令即可,事实上PLC是与步进驱动器相连的。 谢谢

楼主:
不可以直接控制吗?不用步进驱动器的。 我曾看到有机床上用过,但不知怎么控制的,没用步进驱动器,现在需要用,可以帮助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1、选脉冲输出模块,可以用定位模块。 2、选步进电机控制器。 3、连接调试。

楼主:
可以告知选用三菱PLC,应是哪种型号? 控制方案? 谢谢!

网友D:
FX系列晶体管输出的就行了,型号后是T的 如FX2N-48MT,用Y0,Y1

网友E:
可以用PLC不用步进电机驱动器直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转,这个其实也非常简单,只要弄清楚步进电机的运转跟步进电机内的线圈通电顺序的关系,然后按照这种关系控制线圈的通电就可。

网友F:
用FX1S,FX1N MT的有直接指令

网友G:
使用PLC脉冲输出指令 脉冲输出后经步进电机驱动器来驱动步进电机 OMRONPLC完全可以

网友H(2006-04-02):
各位,
     晚上好,能否请教一个小问题,我所用PLC为三菱FX1S-14MT,要用一条plsy指令来产生无限制的脉冲数来控制步进电机,可是好像plsy这条指令没有带加减速,不知道能否有办法让电机做到缓起动,缓停止的,脉冲数要是无限制的,有没有其它的更好的
指令呢,希望能够得到高手们的帮助,多谢

网友I:
换一个指令,FX1S的脉冲指令有好几个.记不住了.你查一下.有方便指令的.

网友:
    用PLC让坏芯的石英钟走,一样吗.

网友J: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5979
用FX2n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的实例,用指令表写出,不习惯指令表的朋友可用FXGP翻成梯形图。
输入端为X0 X1 X2 X3
输出端为Y0驱动A相功放电路
        Y1驱动B相功放电路
        Y2驱动C相功放电路
LD XI
AND T246
AND DECO(p) D1 M10 K3     指定脉冲列输出顺序
AND INC (p) D1            移位值
LD M16
RST D1                    复位
LD M11
ANI X0                    当X0为OFF,电动机正转
LD M14
AND X0                    当X0为ON,电动机反转
ORB
OR M10
OR M15
OUT Y0
LD M11
ANI X0
LD M14
AND X0
ORB
OR M12
OR M13
OUT Y1
LD M13
OR M14
OR M15
ANI X0
LD M10
AND X0
ORB
OR M11
OR M12
OUT Y2
LD M8000                  脉冲频率初值
MOV K500 D0
LD T246                   脉冲列形成
RST T246
LD X1
OUT T246 D0
LD X2                     减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INC(p) D0
LD X3                     加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DEC(p) D0
LD X2                     频率调整限制
OR X3
ANI T0
OUT T0 K480
LD TO
SET M4
LD(p) X3
OR(p) X4
RST M4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