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缺一相会运转,为何???

楼主(2004-11-08):
各位高手!! 我遇见一个现象,7、5KW的电机,给它电源后,有时正向运转,在重新给它电源又是反向运转。后来,发现电机是缺一相运行。请问:电机缺相会启动开吗?且变频器没有报警信息!为何??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电机缺相会转,方向不可控。

网友B:
我弄个一个震捣器,也是这个现象!只要在启动时你给它一个力矩,他就能按你给我力的方向动!

网友C:
虽然可以运行, 但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电动机的原理没有学过吗? 查一查什么叫旋转磁场!

网友D(2005-01-14):
变频器有一个参数是关于输出缺相检查的,如果你屏蔽掉就不会报警,关于电机缺相会转是很正常的事楼上说的对,如果学过电机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楼主:
楼上的 电机缺相会转是很正常的事吗?? 何谓旋转磁场??————如果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却一相回转吗??对于7.5KW电动机,国内一般采用星型接法。故却一相有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而旋转!!

网友D(2005-02-17):
三角型接法缺相是会转的,但会很抖动,这我碰到过

网友E:
不管电机是那种接法,在缺相的情况下,大多是抖动,也可能旋转,但方向与接通电源是的相位或外加力矩有关,国内的电机380伏的大与4kw的是三角形接法,小与4kw的是星型接法,至于变频器不报警那与变频器的品牌,参数有关,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搞电气的 连电机缺相运行都没听说过吗 这是很常用的名词啊

网友G:
我知道在运行中缺相可以继续运转(如果负载可以的话).但缺相电机可以启动吗?

网友H(2005-05-15):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能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网友I:
运行电压不对称请用对称分量法分析,呵呵

网友J:
三相的吧,其实这很简单啊,三只脚的东西少了一只脚你说它能不能跑啊

网友K:
偶也在双卧轴搅拌机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两个电机之间有联轴器联结,所以发现的很晚,估计都运行了好几个月才发现,满负荷运行居然没事!

网友L:
多多学习是正事~~

网友M:
三相电机无论那种接法,一旦缺相都很容易烧机,

网友N:
运行中的电机严禁缺相,若运行中缺相会震动发热从而导致电机烧毁。若启动前就缺相启动时若转子(风扇)不受力电机一般启动不起来会发出嗡嗡响。若转子风扇受力则电机会沿受力方向启动

网友O:
缺相当然能转了,不过影响寿命哟!! 你要是有钱!!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P:
难怪电机现在有钱赚,是有这种款哥!

网友Q:
时间长一点就会没命的

网友R:
怎么回事,大家都承认电机缺相会转,我们公司很多设备,例如磨床啊、什么NC机床啊,带了电机的缺了相后都是不能动的,这个到底是我眼花看错了吗?

网友S:
磨床之类当然缺相不会动拉,缺相接触器根本不会吸合,怎么动

网友R:
缺了相后接触器怎么不会吸和?例如A/B/C三相,如果缺A相,但是接触器的线圈吸和是B相给信号,那到底吸不吸和,磨床电机到底转还是不转?

网友T:
电机缺相,仍有旋转磁场,所以会维持转动。我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它应该能报出缺相的故障。

网友N:
我游同志:你那些设备大都带载太重

网友U:
电机缺相仍会运转?那你的变频器设置就有太多的问题了。首先,变频器如果设置正确的话他会进行缺相保护,再者,由于电机缺相时其电流会很大,变频器会进行过流保护的,所以你的变频器过流保护设置的也不正确。

网友V:
"工控追求"说的极是.

网友W:
电机缺相了仍然可以转,可能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仍然会转,说明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了,主要看看参数设置方面,看看你还有哪些参数没有设置,仍然是初始值或者是设置有误

网友X:
是不会报警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故不是仔细的查是很难排除的一般都会怀疑机械故障和电机有问题.你们遇到就知道了不是那么简单.具体的原理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从我的理解说说,好象就是和单相电机一样你在那边给个力他就朝那边在电机里也有个中性点只剩两相电了他的点就会飘移(因为是用了变频器它的输出波的原因)是磁场不是很稳定就发生了这样的故障.

网友U:
象楼主所说的故障,我们姑且把变频器放在一边不说,单就三相电机的这种故障现象,凡是稍有一点电机电磁理论的工控人士在判断上应该是手到擒拿的事,并不像 昆明的 网友所说:“这样的事故不是仔细的查是很难排除的一般都会怀疑机械故障和电机有问题.你们遇到就知道了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Y:
缺了一项,能转,因为还有励磁的变化

网友W:
电机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用排除法判断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无非就是电机、线路、接触器、变频器,首先看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绕组看是否缺相,其次看接触器,看接触器触点是否损坏,最后排除变频器就是了,方法有了,剩下的就是实地的去做了。要是说原理,楼上的各位高工都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Z:
同意楼上各高手的说法! 一般直接启动的、用接触器控制的电机缺相仍会运转,而且可能一会正转一会反转。 用变频器的话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那你的变频器就有太多的问题了

网友AA:
同意楼上各高手的说法!

网友AB(2005-06-23):
通俗说3个人抗的东西 让两个人抗 你说怎么样 再想想单相电机是如何启动的

网友AC:
三相电机缺相状态下,启动转矩甚小,在空载或轻载时,无固定方向转动是常见的。在变频器驱动时,要看是电源缺相还是电机缺相,若是电源缺相,有些小容量变频器仍有三相输出。

网友AD:
在电机空载轻载的情况下,电机可以启动及运行的. 非大容量变频电源缺相不属故障,单相、两相、三相电都是经过整流再逆变。如果负载侧缺相纯属故障,缺相、过载等是最基本的保护功能,除非人为改变初始参数外,变频器必须报警停机。

网友AE:
电机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是可能运行的,不过电流很大,有负载的情况一般是不能起动的,而且很快就会烧坏定子,要注意过电流保护才好

网友AF:
缺相运行时和单相电机的特性一样吧?

网友AG:
缺相运行,必然烧毁!

网友AH:
至于这个问题还是不要说的太多,试试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AI:
单从三相电机角度来说,产生脉振磁场,不能自启动而已。变频器拖的话一般都会有缺相保护的。

网友AJ:
电极缺相运行,电流会很大,发热,运转无力,长时间重载运行会烧毁!

网友AK:
电机缺相就向老板少给你三分之一的工资,变频器的设定就是你的三险。

网友AI:
干吗要让它长时间运行啊,要省线用单相的好了

网友AL:
我觉得阳光好东东说得最客观,正确

网友X(2005-08-22):
排出故障是简单可是要知道原理就难了 做电工的求知欲是最好的习惯什么故障把原理搞清楚了以后就好整了

网友AM:
会转的而且绝对不可控制方向同时输出转矩不大,变频器不报警到是奇怪。缺相时旋转磁场不闭合,ab bc ca之间无法建立闭合的旋转磁场。如果缺两相电机会很快烧毁。

网友AN:
建议在一次线路里用KB0的控制保护开关....及时体现电机毛病,提高工作寿命.能帮老板省钱也是好事哦

网友K(2007-09-20):
变频器居然没有报警!!!
这样的 变频不用也 罢!

网友AO:
我这里就有过Danfoss VLT2800在缺相时就能启动,运行,只不过频率调不高就是,可能是低速运行,所以没有过流,过载报警.这里说明一点,是输出缺相,就我所见,如果是输入缺相,变频器是会保护,和参数设置无关.

网友AP:
缺相+时间=烧机

网友AQ:
呵呵。。。高手如云哦

网友AR:
大哥我学到了,高手

网友AS:
最好还是更换新的吧

网友AE:
不管怎么讲,三相电机是严禁缺相运行的,应为缺相后所能驱动的负载有限,电流很大,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电机的损坏.

网友AP:
电机缺相会转,方向不可控,输出无力

网友:
为什么留言时间相差这么久?????????

网友AT:
电机起动转距大于负载转距(轻载、空载),就能运行
但缺相运行,电机肯定会烧毁!

网友AU: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把三相台钻的一根相线和一根地线接反了,结果台钻依然运行很好,后来外壳带电才发现错误.

网友AV:
通电电机就抖动,几分钟后电机就烧毁

网友AW:
电机缺相会运转,但是方向是不可控的,这机容易烧毁电机,还是及早发现派出的最好.

网友AX(2007-10-25):
负载轻,重了怎么也不会转.

网友AY:
电机缺相要注意了,比较危险,一方面可能是变频到电机的端子没接牢,另一方面可能是变频器的单片机出问题了

网友AZ:
  电机缺相会转

网友BA:
能转,但一会就跳闸,还可能烧电机呢

网友BB:
我也遇到过

网友BC:
本来以为进来能学到点东西呢,怎么都是鄙视啊?电机学?有很多人都没学过,你会就说嘛,要不就什么也别说嘛,要不我们怎么知道 你牛呢

网友BD:
电机缺相,变频器不可能运转的呀,他会报警致你消除故障

网友BE:
电机缺相要看负载大小,轻载也许会转起来,但会发热震动,
重载会很短时间内烧毁

网友B(2007-11-27):
我晕,怎么说的我都看不懂啊,三相异步电动机缺了一相就不会产生旋转磁场,怎么会启动起来呢,它产生的是脉动磁场好不好,我都服了你们,还说的头头是道的

网友BF:
下面引用由公子小白在 2004-11-17 15:35:00 发表的内容:
  虽然可以运行, 但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电动机的原理没有学过吗?
  查一查什么叫旋转磁场!
--------------------------------------------------------------------------------------------
你不就学了 电机学  牛啥 ?!!

网友BG:
我就遇见过此类现象,见怪不怪。就像单项电机没有启动绕组一样,方向不定

网友BH:
电机缺相就向老板少给你三分之一的工资,变频器的设定就是你的三险
恰当

网友BI:
电机缺相运行,必须是轻载或空栽时才能运转.但时间长了温度会上升至烧毁.

网友BJ:
同意楼上

网友BK:
回复问题要善待人,谁生下来就会跑嘛,同行相轻不可取。

网友BL(2008-01-23):
电机发热,如果无保护,会烧毁电机

网友BM:
电机缺相是严重的三相不平衡,电流会增大,导致电机绕组温升过大,电机会烧坏----
假如我们可以使用一种电机保护器在检测到三相电压不平衡率超过我们的设定值的时候就会自动报警或者自动脱扣,这样电机就可以免受更大的伤害,大大增加了电机的寿命以及生产现场的安全性,深圳亚特尔公司生产的M60电机保护器效果不错,使用过---www.szartel.com

网友BN(2008-04-07):
如果是输入侧缺相的话,变频器控制的话,是可以运转的,但是不能长时间运行,会烧机器的。输入侧缺相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来,把输入侧缺相可以正常起作用。但说能正反转,这点就不是太明白了!

网友:
一般变频输入端缺相,变频输出没有缺啊,当负载不大时,可以正常运行(变频没有设定缺相报警时),对电机没有什么大影响

对于直接驱动电机时(无变频),如果在正在运行时缺项,电机会继续运行,如果停机时缺项,再启动时,正常不会启动,因为没有形成旋转磁场,要不单相电机干吗配个电容啊,

网友BO:
吹什么呀.三相少一相,转是能转,但电流会增加,变频一定会报警的,你们这些人搞什么搞,笑死人了.

网友BP:
我知道在运行中缺相可以继续运转, 但会很抖动,,必将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网友BQ:
可以运转,但对电机损耗太大。

网友BR:
我遇到的是三角型接法不会转,用外力没试过,星型接法会转将严重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BS:
电机缺相运行,当有负载时电机会很抖动,而且会有发热现象,建议楼主赶快把马达换下,重新绕线!!

网友BT:
在运行中缺相可以继续运转

网友BT:
但三相电机缺相不能启动!

网友BT:
运行中缺相,可以运行的原因是有旋转磁场,和单相电机转动原理一样!

网友BU:
缺相在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运行,方向不受控制。但有异响。时间长了电机会烧坏。你的变频设置有问题。

网友BV:
没见过能转的!

网友BW:
没听说过 只知道会嗡嗡的抖  而且会烧掉

网友BX:
和单相电机有类似问题,

网友BY:
三相的吧,其实这很简单啊,三只脚的东西少了一只脚你说它能不能跑啊

不能跑,但是能走!

网友BZ:
虽然可以运行, 但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 ,说不一定一下子就烧坏了

网友CA(2013-01-26):
电机缺相会抖动吧、声音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