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缺一相没有报警,为何???

楼主(2004-11-08):
各位高手!! 我遇见一个现象,7、5KW的电机,给它电源后,有时正向运转,在重新给它电源又是反向运转。后来,发现电机是缺一相运行。请问:电机缺相会启动开吗?且变频器没有报警信息!为何??

网友A:
变频输出以后因接线而使电机缺相会有这种现象,此时不会立即报警,跟变频设置还有关系。

网友B:
有的变频没有缺相功能,也可能有这功能被你屏蔽掉了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我用的几种变频,没一种有缺相保护。

网友B:
楼上的,可能你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吧,一般情况下较大功率变频(7。5KW以上)都具备这种功能(或许你没上这个功能)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缺相报故障应该还与输出电流有关,输出电流到一定值才会报。

网友F:
大多数变频器是靠检测电流超过限定值才报警负荷轻的时候缺相常出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