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不上PLC啊?

楼主(2004-11-08):
请各位帮帮忙啊?是不是com端口坏了阿?

网友A:
你看一下PLC上面的通信指示灯亮不亮,如果端口没有被其它程序占用,不亮的话就有可能是端口坏了,因为有的端口没有接地,热插拔容易烧坏端口

网友B:
PLC的型号没有? 检查电脑通讯口是否为COM1还是COM2,再检查电缆线、波特率等通讯设置 e-mail: jian_zhao@shanghaigm.com

楼主:
在哪里看com1或come2啊?通讯设置在哪里看?是不是在bios里面有?

网友C:
检查 编程软件 的通讯设置

网友D:
先指定正确你的PLC型号,然后在Online选择接线指定,笔记本应该事USB口?不是的话确认你的COM口。确认,可以了。RESET PLC 看PLC RUN 了吗?如果设置OK,应该是RUN,可以了。 songweijiang@netea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