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VB与GE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08):
我们用的GE PLC控制设备,上位组态软件是INTOUCH7.10,我想在INTOUCH与GE PLC都在工作的时候,用VB和PLC进行通讯,传送数据。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是用VB与INTOUCH通讯,还是VB与PLC直接传送数据(会不会出现通讯端口被INTOUCH占用,VB无法连接的问题)?怎么实现呀?谢谢各位了!我的邮件地址是:xiafei110@sina.com 谢谢!

网友A:
应该会出现占用的问题。还是使用VB与INTOUCH通讯的方式吧。 如果用VB,可以采用DDE,也可以采用OPC的方式。据原先的同事讲,采用DDE的速度比较慢。

楼主:
谢谢,不知道怎么实现呢?能详细讲讲吗?能发点文章吗?我看过licelice写的,用VB做服务器,intouch读取VB控件的数据,那能不能反过来呢,用intouch读取PLC的数据,用VB读取Intouch里面的PLC数据呢?xiafei110@sina.com

网友A:
具体没用过INTOUCH,如果支持OPC的话,采用OPC。 请咨询WANDWARE公司 如果支持OPC,可与我联系。 http://gongkong.freewebpage.org 个人主页

网友B:
intouch 可以做服务器,vb做客户端,访问intouch 得到数据,可以采用dde的方法。

网友C:
VB与INTOUCH通讯可以我的项目就是,利用DDE

网友D:
我真是想不通有啦intouch干嘛还用vb,我用vb都是用来模拟plc的,为的是编写intouch方便,难道用vb代替i0sever??理论上只要有plc的通信协议就可以,但难度很大的,用intouch本身为的是缩短开发周期呀!! 干吗要用vb呢???

网友C:
INTOUCH做CLIENT端VB程序做 SERVER端,从INTOUCH中读数据,我是为了把数据通过串口发给模拟屏

网友E:
vb直接从DDE SERVER中取数据,不会冲突的

网友F:
"licelice"说详细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