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调节阀门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4-11-08):
小弟所在公司有一关键控制点,在线杀菌工艺,6-8公斤压力的蒸汽通过一蒸汽调节阀后和液体产品通入同一管路,然后进入一个抽真空的罐。我们要求的工艺参数是:管路中的温度138度到140度,压力恒定在4公斤,蒸汽调节阀主要用来调节蒸汽的流量达到调节温度的目的,蒸汽调节阀我们采用的是英国斯派莎克的蒸汽调节阀,目前的温度控制效果很好,但是,压力的调节目前采用的是手动球阀调节. 我公司外专希望将压力的手动阀改成自动化调节阀,于是,我选用了一个卫生型的调节阀(南京中鼎),控制器是用以前的一个国产的控制器,结果我发觉压力调节阀门很不理想,压力变化很大,我将控制器的输出接到无纸记录仪表上,发觉输出的电流变化很大,本来压力设定值为4.0,实际值为4.2,那么阀门应该稍微的关小,但是实际上输出电流依然有18毫安,相当于90的开度,而我的阀门的开度应该在30-50之间的,我调节大P和调小T的值,依然效果不明显...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我曾经将过程控制器的输出上下限分别限制25%和45%,但是我发觉,即使这样的话,阀门的动作幅度是从25%立即变到45%,然后再从45%到25%,没有一个缓慢的开启过程,稳定的逐步变化过程,我相信我选的阀门(南京中鼎)还算不错的,但是,我也疑问,是否气动调节球阀适合用在这种有蒸汽的场合,因为原来上海盖米的曾建议我用气动调节截止阀(角座阀)。

楼主:
我们公司有几千万的技术改造项目,有一个空调系统,逐步加热烘干成品,可能呀用到8个蒸汽调节阀门,目前,也在收集资料和选型阶段,以前我们有一套相似的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楼宇科技的电动调节阀,效果还可以。但是在新的系统中,我想用气动调节阀。因为碰到上面的问题,所以暂时还不敢确定用哪一种阀门,请各位专家和前辈不吝赐教! 欢迎调节阀的厂家和技术人员来发表见解。。。。。。。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公司的蒸汽比较不稳定,有时候,有一个熬胶车间用的蒸汽量很大,整个系统的压力很快就降了下去,反正蒸汽压力总是变化是4-8公斤。。。有时候温度自动控制阀即使全开也没有办法,但是要在锅炉上动手脚,不是一时能做到的,这也是一个疑难问题。。。

网友A:
系统正反作用搞饭了。

网友B:
不知能否上线

网友B:
瞎矇的,还真上线了.既然如此,随便说几句:卫生型可能是自洁性好点,不易堵塞,其调节特性不一定好.但主要的是教科书说了:温度滞后最大,压力滞后最小,该系统恰恰是温度最好,压力最坏,那么应在滤波常数或积分时间上琢磨琢磨,至于阀门开度xxx和管径及动力源有关,在可控范围内不应考虑.超出可控范围,即使全开,也无能为力.我是熬梨糖羮的,烧火工,有机会切磋切磋.

网友C:
蒸汽压力调节一般是不用球型阀调节的,选型有问题,卫生极不锈钢单,双坐就可以,要看压差等参数,告诉我你的最大最小流量,一套控制系统的质量与很多因素有关,原始参数,传感器,执行机构的精度,控制器的精度,都很重要。可以共同探讨一下。lijian00071@sina.com

网友D:
我在不同的造纸厂干了20多年,低压蒸汽调节阀大都采用球型阀调节的,选型绝对没有问题,问题出在阀门定位器或调节器上。

网友E:
你可选用一个标准的信号源,给调节阀一个4-20MA的信号,看调节在4MA时输出多少,然后再看阀门是否处于关闭位置,然后再给12MA查看这时的输出是多少.......依次类推,最终可以判断出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F:
电动调节阀一般调节速度较慢,但是比较稳定,如果调节时间要求不高,选用电动阀较好 你的调节器有问题,闭环跟踪太差,建议你更换调节器,同时低压蒸汽选用球阀还是不错的。

网友G:
第一:检查你的调节器,有必要的话,校准一下,第二:检查你系统的作用形式,我不好说得,从你的字面上看,你没有描述清楚,总之你的调节阀是电开的,但设备特性你没有描述第三,不知道你的工艺过程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好回答,第四,:球阀是流量特性是最不好的,在0-20%近似呈比例特性,但逐步增大的情况下,特性很快变为快开特性,请提供具体的工艺流程,这在自动化系统中是很关键的

网友H(2005-07-13):
看了各位的发言,感觉学到颇多,但好像没个肯定的说法,调节球阀到底适不适合用!这里我也有个问题,请多指教:我们通过釜内盘管来通蒸汽和一次水来控制温度的,原先用气动单座调节阀调节蒸汽,由于当时选型的问题(压差不对),现在更换成气动套筒调节阀,但套筒调节阀泄漏量比较大,蒸汽不能彻底断掉,釜内盘管又要通一次水来降温,所以震动相当厉害,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调节球阀能实现开度百分比性调节温度吗?

网友I:
根据你的情况“我发觉压力调节阀门很不理想,压力变化很大,我将控制器的输出接到无纸记录仪表上,发觉输出的电流变化很大,本来压力设定值为4.0,实际值为4.2,那么阀门应该稍微的关小,但是实际上输出电流依然有18毫安,相当于90的开度,”应观察一下对象得动态和静态特性,再分析

网友J:
我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温度控制用一个阀门,压力控制也用一个阀门 蒸汽是用来加热吗?是为了保证管道内温度在138度到140度?你又要控制温度又要准确控制压力,这样只能让供气单位提供符合你要求的蒸汽了,你的意思好象是在管道上安装两个阀是不是.一个调节温度,一个调节压力?我想不通. 就如同造纸机一样他需要一定温度和一定压力的蒸汽那只能通过锅炉来控制出汽压力和温度.用汽单位我想是无法同时控制这两者, 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如果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请赐教!!!

网友K:
采用西门子SKC62电动调节阀后该系列其它型号,温控器选择西门子的相关产品(例如RWD62等等),调节温度很可靠的。

网友L:
你用什么方式控制的 我一直用采用闭环控制 看一下效果, 我用过的调节阀和比例控制阀都是采用PID控制的效果很好.

网友H:
我们这里是通过DCS系统设定PID参数来控制阀门的,我是想问下调节球阀适不适用我说的情况,温度200度左右,压力6公斤左右,介质蒸汽,如不行,用什么阀门比较好,套筒的泄漏大,单座的压差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L:
楼上,球阀不合适 你说的在具体一点,我看看我有什么东西能帮你的.

网友H:
你好!山水!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就是阀门口径40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具体的东西,请说!谢谢!

网友M(2006-03-25):
调节阀的选型一定要与系统一起考虑,不能靠凭空想象

网友N:
是不是阀门选小了

网友O:
只是由于你的阀门选得不好,其流量特性不好,导致系统调节有超调,又没有整体的控制工艺图

网友:
可能是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问题,不知你选的是快开型?线性型?还是等百分比型?领外还有流通能力也要考虑.

网友P(2006-04-24):
我公司是苏州昆山世孚自动化设备,主要是做欧洲FABIA(法比亚)自动阀门总代理,各式阀门和配件齐全。有需求可以来电13962519327
邮箱svks-gong@163.com

网友Q:
TO 搂住
1,死区不对,偏大,所以在4.2时,输出不变。18MA
2,在控制器内设定最大最小极限(如果能的话),我做过水泥窑比冷机压力的调节,根据压力,调节比床转速,改变料层厚度,以达到调节压力的目的

网友R:
如果温度调节阀与压力调节阀安装位置距离太近或蒸汽管道通径太小用汽量又太大的话,选任何阀门都没有用,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恐怕是只能在温度调节阀与压力调节阀之间新串装一只容量适当的蒸汽中间储罐。

网友S:
受益非浅

网友T:
要考虑流量问题,选择合适的调节阀

网友U(2006-06-05):
你的温度是否用蒸汽压力来控制,压力设定在4kg的时候,输出电流为19mA,而你认为此时的阀门开度应该在20~30%左右,对吗?

网友V:
你说的温度和压力是否有关联?是否考虑采用串级或其他类型的调节系统呢?

网友W(2008-07-19):
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球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体积小、重量轻;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阀门由不锈钢制造、高档美观;
可选用4-20mA智能调节;
有常温型、中温型、1.6-4.OMPa。
公称通径 DN8-400
公称压力 PN1.6,6.4MPa
阀体材料 铸钢、不锈钢
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
适用温度 常温型-40~180`C;高温型-40~450`C
不仅适宜控制一般的流体介质,而且尤其适宜控制纸浆、污水、含纤维和微小固体颗粒的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

定货时请说明
1、电源电压:AC220V,AC380V,DC24V;
2、介质类型、温度、压力;
3、开关控制,还是调节控制;
4、何种控制信号,须何种反馈信号;
5、您需要的球体通孔形状或流量特性。
咨询:0755-81535537

网友X: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