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D中比例的比例系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11-08):
最近不知道比例系数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帮忙啊!!! 谢谢!

楼主:
我知道啊,只是想问他是如何作用的啊! 谢谢

网友A:
增大比例系数一般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在有静差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少静差。但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较大的超调,并产生振荡,使稳定性变坏。

网友B:
各位GG,干脆把P I D的作用说的更加详细些吧,谢谢啦。

网友C:
HUYIE: 你好,很想向您请教,如何构建一个技术路线,使得MATLAB的仿真能更好的演示出来,请您指教,你谢谢!!!

网友D(2005-05-28):
现在的控制系统都选择p为比例度,不是比例系数。看一下自动原理的PID增量式算法就会明白,但是工业控制还是要结合经验,不能用纯粹的实验法

网友E:
直接把PID作为对象,在它前面加个阶跃,再在PID后放个显示模块scope,然后把参数Ki,Kp,Kd逐个该,看看输出如何变化。

网友F:
如HUYIE所说,比例系数与比例带是个倒数关系,比例系数影响响应速度,比例系数越大,响应速度越大,严重时使系统不稳定

网友G:
现在我公司有几台调节阀,很不稳定,只能手动控制,一旦打到自动模式就会有很大的波动,忘各位专家指教!我们用的是FISHER的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