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LABVIEW,发表你的高见

楼主(2004-11-08):
首先承认LABVIEW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想得很透彻,这个问题也是在被别人问到的情况下想到的: LABVIEW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组态软件,完成的主要工作是数据采集、分析以及结果显示等,只不过它主要是结合在定义和设计仪器的测量功能这个方面,那么要问,这些工作用IFIX、组态王等应该也能完成啊,为什么还需要LABVIEW,LABVIEW和传统的组态工具还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呢,有哪些工作是IFIX或者是组态王等组态工具所不能完成的呢? 你能给出充分的理由吗?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去想过

楼主:
我觉得LABVIEW只是一种组态工具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楼主:
基本上用IFIX可以完全代替LABVIEW,不知各位的高见如何?

网友A:
LabVIEW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一种组态软件。LabVIEW是一种编程语言。你的比较应该是把LabVIEW和传统的VC,VB来做比较。有一句话说得很经典,LabVIEW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既像组态软件那样方便掌握,又能够像VC,VB那样下到代码最底层的一种编程语言。这也就是G语言,图形化语言的革命。但现在LabVIEW有些功能做的过于方便,使很多人把他和组态软件混在一起了。而且这几年,LabVIEW已经扩展到了FPGA,PDA,嵌入式控制这些领域,再用传统的VC,VB来编测控软件已经是一种迂腐的表现。而组态软件只是一种Application,灵活性,功能性方面远远不能和LabVIEW相提并论。比如一个复杂的控制算法,做个声音振动的分析,做个仪器控制,做个网络发布,蓝牙接受,这些涉及到编程语言的,用LabVIEW做非常方便,用组态就比较困难了。在国外一些大型测试系统上,你可以发现很多程序就是用LabVIEW编的

网友B:
赞同RXRXRX的说法.

网友C:
赞同RXRXRX的说法. LABVEIW和LABWIDOWS偏重于信号处理方面的功能,同时他们实现高级控制算法的能力可以与VB\VC相比。 个人观点: LABVEIW+组态软件+MATLAB+C+数据库=完整过程控制系统

网友D(2017-07-01):
LABVIEW就是高级语言,本质跟C#,JAVA,DELLPH,VB 是一样的,加上卡件就是PCbased,带上相机可以做成视觉系统,加上轴卡就可以做机器人系统,提前是你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