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复驱动器的控制

楼主(2004-11-08):
我用三菱FX2NPLC通过控制FX2N1PG发脉冲到三菱伺复驱动器,控制方式:丝干传动,两端通过切换DOG定位,发送正反脉冲来左右移动物体,只能通过调节驱动器里的电子齿笼比来提高左右移动速度。请教还有别的办法来提高速度吗?

网友A:
改变脉冲频率即可。

网友B:
把你的PLC的PLSY指令的频率改大点,也可以加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