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罐上如何安装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4-11-09):
一个十几米高的油罐,需要对它的内部温度进行监控,当高于一定温度时,发出信号报警并联动其它防火降温设备动作,用温度传感器来探测温度,想请问,传感器应如何安装?应安装几个? 是否需要考虑同时安装二个以上以防一个坏掉或误报时的情况?

网友A:
一个十几米高的油罐,需要对它的内部温度进行监控,可以一米间隔装一支防爆热电阻或两米间隔,跟据需要定安装数量,再用一台巡检仪进行测温显示和温度信号报警! http://www.jtgk.com

网友B:
将18B20封装到专用线缆(最重要是耐腐蚀)中,再用巡检仪或采集模块采集数据,由巡检仪的继电器输出来控制报警和联动其它防火设备动作。本方案优点在于仅需要一条三芯线即可完成整个油罐中所有温度点的采集需要,传感器数量、位置根据需要可任意定制。已在多个场合应用多年。 如需了解进一步状况,可在此留言,或与我联系,点击我的名字可以查看联系方法,我的MSN就是我在论坛里的注册邮箱,一般上班时间都在线。

网友C:
to digi: 请问什么是18B20? 另外,传感器的数量和位置怎么根据需要还定啊?象这样的油罐,需要采集几个温度信号?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B:
18B20即Dallas公司出品的DS18B20,一款数字化温度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一条总线上可传输多个传感器。 呵呵,不好说。因为当时我做的油罐测温项目的项目背景是为了得到储油密度的温度参数,以便于销售结算。这个应用和您的应用差别比较大,所以不好推算您这个应用中温度点如何分布及数量,不过好在18B20测量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传感器数目增加的硬件成本非常低,仅为传感器自身的价格(仅仅十元左右)。

网友C:
请问,你有18b20和巡检仪的资料吗?或者联系方式?

网友B:
巡检仪资料参见http://www.lance-cn.com/document/LTM8000MENU.rar文件中LTM8201部分;18B20参见 http://www.lance-cn.com/document/18B20.PDF。 我的联系方法,+86-10-6214 0852-22陈先生 或点击帖子上方的名字可以查看详细联系方法,我的MSN就是我在论坛里的注册邮箱,一般上班时间都在线。

网友D:
求助: 我的传感器需加一个滤网,网为不锈钢烧结或铜烧结的或透水分子的膜也可,请知道的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