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iao 饱和盐水液位测量

楼主(2004-11-09):
测量介质,饱和盐水,以前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效果不好。温度大约65度左右。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gong-xifacai@163.com

网友A:
把问题讲细些如何?

网友B:
静磁栅液位计精度为1毫米,温度100度左右 www.whyjkj.com

网友C:
饱和盐水的密度比较独特,也不是个定数值,所以通过测量压力的方式来测量它的液位是不理想的, 一般你可以这样校对投入式液位计:4mA时候对应空池子,当满池的时候将变送器输出调整为20mA ,当你校验好后,运行中如果盐水的密度发生变化,误差就出来了 所以 你想用这办法测量很准确是不理想的

网友C:
上铺的兄弟: 超声波 是可以的 65℃度没任何问题 呵呵 我用过 不过对于用投入式的用户来说 超声波的也贵 雷达更没问题 就是相比太贵也没有必要

网友C:
哈,果然这里也1顶 是这样,为了避免广告嫌疑,也为了营造1个好的技术交流氛围,我在这个论坛几乎没有宣传自己的业务.这么多年以来物位测量是我们单位主力业务之1 从最早期用妙声力,到目前全力做VEGA,各种环境场合\各类介质真也做了很多,很让我欣慰的是目前国产的超声波物位仪表技术也日趋成熟,但差距依然存在;你描述的凝结\挥发物质实际上对我所见到的型号仪表的正常测量没有发现有影响,我认为 1方面是仪表本身设计对这些有考虑,所以采取了杂波消除\大杂波记忆等特殊方法 另外1方面这些是选型时候由波的特性避免的,这就应了你那句东西其实是好的 重要的是怎么用. 另外:但65℃时水的挥发 是指水蒸汽吧 哈哈哈,很有意思.

网友D:
刚做完盐场,非常关心各位的讨论,精彩,我受益匪浅. 顺便问一声.在食盐蒸发罐(工况:加热析出晶体)中怎么测液位才好?

网友E:
几位前辈,小弟在这里感谢你们了,从你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受益非浅,希望以后多多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F(2005-03-07):
CBS型系列液位测量系统由中科院海洋所郑教授研制,其具有精密度高、体积小、质量轻、频响宽、交直流两用、耗电少,可与多种终端设备包括电子电位差计、计算机、无线数传机等联用,可反复重现被测波动信号、受水温、水质(盐度、含沙量)和液体性质的影响小、测量动态范围大、线性度高和误差小的特点。 该设备只需校正一次,便可长期使用,并已形成一整套系列化液体测量产品。 既可作为微型浪高仪,又是不同测量范围、不同液体、不同场合下使用的液位计。既能测量海水石油平台上的大浪,又能测量海水潮位变化,既能在实验室中测量微浪,又能在地下深水井测量大动态水位的变化。 如有需要可发送邮件至:qiaop166@sohu.com

网友G:
射频导纳液位计适用于复杂测量环境,无活动部件,免维护。不受结晶、蒸汽、密度变化的影响,国产价位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