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指令

楼主(2004-11-09):
请教三菱Q系列PLC的批复位指令和输出全禁止的内部继电器分别是什么?还有Q系列PLC有没有清除自己内部程序的指令?

网友A:
没听说过,知道的烦请告诉一声!

网友B:
批复位BKRST S N S:被复位的第一个软元件号 N:个数 全部禁止应该有不过我没找到 清除自己程序应该没有

网友C:
输出全禁止的内部继电器不知道,但是可以用Pscan Poff指令关掉所有输出,需要添加两行程式; 另外用PLC本身的Stop或Reset按钮也可以。 清除自己内部程序的指令应该没有。可以用Gx编程软件清除程式,或者使用PLC本身的Clear按钮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Pscan Poff指令的程序该怎么写,能举例吗?用PLC本身的CLEAR按钮清除程序该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C:
首先,要把有输出的程序分离出来,建立子程序; 第二步给子程序起一个名字,比如说,叫做“ABS”; 第三步在参数设置中将ABS设置为Wait,将MAIN程序设置为Scan 第四步在MAIN程序中写: LD M0(需要输出时的条件), PSCAN “ABS”, LD M1(需要关断输出时的条件), Poff “ABS”。 这样当M1触发时“ABS”中的所有状态就都断掉了,相应的输出就没有了。 但是,只有M0=1且M1=0时“ABS”才被扫描,PLC才会有输出。 只有M0=0且M1=1时“ABS”才被关断,PLC的输出才被断掉。 M0、M1不能同时为ON。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刚接触PLC不久,以后还要请教你.

网友D(2005-06-24):
其实这样的定时程序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E(2009-12-16):
PLC的内部继电器是什么?为什么称它是“软继电器”?

网友E:
请问要找到关于三菱PLC的相关问题,在哪里去找啊,Thanks!

例如: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如果在程序执行期间输入状态发生变化,输入映像寄存器的状态及状态是否随之变化?为什么?

我是刚刚初学者,因为我在我们自动化公司修机器会用到三菱PLC的太多,不懂只有慢慢的来学,希望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F:
这样的程序毫无意义!

网友G(2018-10-13):
大佬  每种PLC都有这种关闭一段程序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