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数字输出

楼主(2004-11-09):
请问数据采集卡的数字输出通道有什么作用(可以计数吗?),谢谢!!!!!!!!!

网友A:
观念上就是输出 0 或 1, 用予控制开关. 不可计数.

楼主:
谢谢您!不过我打错了,应该是数字输入通道。数字输入通道可以计数吗?谢了!!

网友A:
可以, 但不建议. 因为 1.您必须耗比较多的时间不断的去检查 DI 的状态. 2.DI 变化较快时可能会 lost 掉.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