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ever 怎样与InTouch连接!是通过DDe吗?怎样与施奈得的PL7进行连接?

楼主(2004-11-09):
谢谢!

网友A:
软件:Intouch+i/o Server+PLC驱动 硬件:计算机+通讯线+PLC 软件具体通讯请看InTouch的帮助中I/O 类型标记名的设置! 呵呵 我也是菜鸟!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探讨! 我的E-mail:wyxessay@163.com

楼主:
谢谢! 是不是安装时选择的就是对应的plc驱动? 如果选择没有对应的项怎么办?

网友A:
呵呵 我没有具体的配置设计过 只是给做过一个构架方案!

网友B(2008-04-27):
在INTOUCH怎么来配置与PLC的连接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