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 上位机如何通过PROFIBUS-DP和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2004-11-09):
VB编写的上位机程序如何和西门子S7-400通讯?通过OPC有没有可用的控件或dll函数可调用啊?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CP5611卡,安装SIMATIC.NET软件,同时通过OPC SEVER调用PLC数据。 具体编程可以查看SIMATIC.NET的HELP。

网友B:
VB有COMM控件可以直接相连,不过要钱的,3000元正版,

网友C:
同意采用OPC的方式。 要安装PROFIBUS通讯卡   个人主页:http://gongkong.freewebpage.org   提供:   OPC规范下载   OPC CLIENT 源程序(DELPHI)下载   OPC CLIENT 源程序(VB)下载   OPC CLIENT 源程序(C)下载   GSM MODEM AT指令下载   MODBUS协议下载   GE OPC SERVER 源程序,请到个人主页留言板或BBS留下信箱。   GE IFIX OPC DRV,请到个人主页留言板或BBS留下信箱。   界面图例,报表图例。   夏荷秋叶

网友D(2005-01-21):
VB编写的上位机程序通过猫,自由通讯口如何和西门子S7-200通讯?通过OPC有没有可用的控件或dll函数可调用啊? 谢谢!

网友E(2005-04-19):
夏荷秋叶,你说的网页不存在。

网友F:
安装完simatic net后,有dll文件和一个用于事件通讯的控件,混合使用即可用使vb和s7 plc通讯。

网友G:
各位实在是有钱啊,西门子的通讯卡爆贵,软件也是爆贵,买不起啊! 请问风中舞者:Profibus-dp的协议那里有下?如果没有协议,光有VB和MSComm控件也是没用的。 还是买个Modbus->Profibus总线桥吧,虽然也很贵,但至少可以不用猪态,除了总线桥的硬件价格,其他都是不用花钱的。能省则省嘛!

网友H:
还是用OPC划的来,投资不超过4000。

网友G:
请问simatic net那里有下?是免费的吗?功能和时间上有无限制?相关DLL有无函数声明头文件?就算这些条件都成立,估计CP5611还是省不掉的(估计无法直接使用电脑自带的串口进行通信,就有RS232转485的转接口还是不行。这个可能性我猜估计为99%)。 用OPC根本划不来。首先西门子的CP5611肯定不是免费的,这个需要花钱才能得到。光这个东西,1半以上的预算就没了。如果要用OPC,那么肯定会用到猪态(如果不用猪态也就没必要用OPC了),猪态也要花钱才能得到的。1000多的猪态我还没见到过。所以4000可能要超支。如果OPC也要花钱,那么4000肯定要超支。这些都是成本,你作为开发人员总还要吃饭吧,成本都不够,估计连方便面也吃不起了:D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Profibus协议,这样成本可以限制在50元以内。

网友I:
找俺吧,给你个OPC服务器,支持MPI电缆的RS232和以太网连接,可以连S7-200以外的所有PLC.可不用CP卡,价格从优啊!!

网友I:
忘了说了,支持PB-DP的

网友E:
sztaoyanbin,你好你说的这个vb可以用吗,如果可以请和我联系zhaogl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