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准确的测量发电机电压,电流?

楼主(2004-11-09):
我要用TMS320LF2407来测量发电机的三相交流电压和电流,因为2407自带了16路的A/D,但只允许0~3.3V的输入,请我我应该通过什么方法进行比较准确的测量,同时我是要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的,最后去控制励磁的,很急,希望大家帮忙想点办法,谢谢!!!!!!!

网友A:
用隔离放大器对信号进行隔离转换。 我们现正在生产:4-20mA转0-5V,0-5V转4-20mA低成本、小体积(SIP12)、内置隔离DC/DC的隔离放大器 IC。可以做到2/3/4线制输入/输出/电源 三隔离。不知能否给你们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