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ADAM4017模块的8路输入,6路差分和2路单端输入有何区别?

楼主(2004-11-09):
请问ADAM4017模块的8路输入,6路差分和2路单端输入有何区别?2者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急切盼望告知! 小弟现在正在学习mcgs初期有很多问题。有这方面的朋友欢迎加我qq48821389给以指教!

网友A:
单端信号就是共用一个地,差分信号每一路信号有自己的地,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楼主:
如果我要修改4017的出厂设置,应该怎样连接pc

网友B:
使用485电缆连接至PC,然后使用研华ADAM模块的设置工具进行设置。 如果没有设置工具可以去研华网站下载。WWW.ADVAN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