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616G3故障

楼主(2004-11-09):
请问各位大侠:我这里有一台616G3的变频器,故障是:运行中出现“过压”,不知道哪位可以帮我出谋划策,万分感激!

网友A:
请描述一下使用的工矿。

楼主:
是在运行中突然会出现“过压”,然后关掉重新又可以了

网友A:
我需要了解变频器应用于什么设备上,这种情况一般是失速或瞬间高压引起故障。不知过压率设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