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ABB ACS600过流报警故障

楼主(2004-11-09):
一台ABB ACS600 100KW的变频器,在2002年用到前几天都非常正常,前几天对方因电机烧坏(不知道原因)更换后也正常使用了三个月,但这几天出现故障,只要一开变频器,不到五分钟就报过流报警,但实际我最高频率限定在42HZ,运行时电流为150A左右,今天我把板拆下来重新装上去后,竟然频率都不会上升了,一直在 0HZ~~-0.5HZ,电流为180A,请问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应该从那方面检查和更换?

网友A:
说明白一点,才能给你诊断啊。负载是什么?你拆了什么板? 电机或其绝缘有没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负载问题,断开负载试试看

网友C(2005-08-02):
重新做一下电机辨识

网友D(2005-10-06):
重新id运行,被短路过的变频器性能下降了

网友E:
负载,,,首先检查一下你所带负载的情况是这样,可能是负载太大,

网友F:
拆掉负载,设到50HZ,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G:
初始化,从新设置

网友H(2006-02-25):
好象是给定信号有问题

网友I:
我们也曾发生过,ACS600变频器过流报警,但实际电流并不高,后来我们将编码器及变频器中的IGBT换掉就恢复正常.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J:
同意,初始化重新设置!

网友K:
可能是缺一路触发电源或偏低

网友K:
电源有问题

网友L:
请问你拆的是哪块板?是否用外部模拟信号给定频率.是否给定信号的接线有问题?检查你的霍尔以及IGBT是否正常?

网友M:
先说说以前为什么电机烧坏了?

网友N:
不用想了,不是IGBT坏了,就是NINC-43坏了

网友O:
支持重新电机辨认,将参数设置好!!
另外检查电机电源,以及主板上IGBT!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800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从这几个方面
着手解决的!

网友P:
呵呵,可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哦??

网友Q:
无心123:支持重新电机辨认,将参数设置好!!
另外检查电机电源,以及主板上IGBT!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800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从这几个方面

网友R(2006-05-08):
做电机辨识,

网友S:
上海比拓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有多块西门子S5和S7系列板子销售,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另外本公司还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T:
重做ID RUN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要做一下出厂设置恢复和空载ID运行

网友U(2006-06-22):
频率到42Hz上不去可能是你用的标量,后来在0HZ~~-0.5HZ运行可能是给定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给定吧!

网友V:
肯定是变频器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W:
大家不要做广告好吗?

网友X(2010-09-11):
你把控制板拆下来了吧,检测一下外部 控制线好了。

网友Y(2011-02-28):
电机怎么修的,是不是重新缠的,要是重新缠的,漆包线可能比原来要粗了,功率要比原来大了,那么,变频器的容量可能小了,换大变频器试试吧。

网友Z: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