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历史数据库的时间长度

楼主(2004-11-09):
本人近日用ifix3.5,采用ODBC将历史数据连接到EXCEL中,但数据长度只有2小时,请教各位,不知该如何设置?急!

网友A(2004-12-23):
显示只有2小时,但时间没那么短,你可以用sql在datetime规定一下范围搜索。

网友B:
select * from fix where DATETIME > {ts '1997-10-01 09:00:00'} and DATETIME < {ts '1997-10-02 09:00:00'} and INTERVAL = '00:30:00' 其中INTERVAL = '00:30:00' 就可以设置间隔时间

网友C(2008-07-06):
select * from fix where DATETIME > {ts '1997-10-01 09:00:00'} and DATETIME < {ts '1997-10-02 09:00:00'} and INTERVAL = '00:30:00' 其中INTERVAL = '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