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4-11-09):
我想试验三菱PLC的485通信,现在从PLC这边通过485-BD模块,用RS指令可以发送数据到我的计算机上,但是PLC却不能接收计算机发送过来的数据,请高手指点。我的信箱是mutouyuli1977@163.com 如果需要的话,我能把测试程序发到你的信箱做进一步的讨论!

网友A:
这是因为你设置的接受字符的个数太少的原因。三菱的485-BD模块有一个问题:就是485发送的字符会被它自己自动接收,那么在你指定的接受区前面部分位485发送的字符,后面部分位计算机的应答字符,如果你把发送个数和接受字符的个数设成相同或接受字符个数还更少,那就接受不到计算机的应答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