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配电柜的问题

楼主(2004-11-09):
请问一下,高压配电柜的操作步骤? 欠压脱扣以后应该怎么恢复供电?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线路为10KV三线制供电) 我只懂得低电.见笑!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1:先把低压各支路断开,电容柜退出。 2:把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手动断开。 3:把变压器高压侧出线柜断路器断开。 4:送上高压进线柜断路器。(储能后按合闸钮) 5:送上高压出线柜断路器 (储能后按合闸钮) 6:变压器正常工作后送上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 7:送上低压各支路 8:有一定电流后投上电容

网友C(2004-12-19):
你们的太少了 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