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PLC测频

楼主(2004-11-09):
用S7-200PLC(CPU224)的高速计数器(30KHZ)怎么实现侧1-100HZ的频率

网友A:
单位时间内计数,然后折算,低频最好选择较长的刷新周期。

网友B:
我强烈推荐你使用台达EH系列的PLC,从配置来讲要比西门子的要好的多,有四路AB相高速记数,其中两路可以达到200KHZ,另外两路为30KHZ,性价比要比西门子要好,而且编程很方便

网友C:
人家都说只有1-100Hz了,不过我也建议你使用台达PLC(最好在我处购买)。DVP ES系列PLC有SPD脉冲速度测量指令.X1 =

网友C:
再补充一点:DVP ES系列PLC只提供两个输入点可使用SPD指令。X1(30KHz)、X2(10KHz).指令应用例:SPD X1 K1000 D20,1秒后D20内的值则为频率值。如要多点测量可选用DVP EH(4点)或采用切换信号或采用单位时间采集计数值的方法。我正在做同样的课题。有空可以讨论一下,TEL:13173984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