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模拟量信号显示数字仪表

楼主(2004-11-09):
各位大虾,请问有没有这么一种仪表,它可以接收4-20mA的模拟量信号,然后通过内部计算显示为LED数字,模拟量信号与数字显示的对应关系可以自由标定。请大虾们提供指教,谢谢!

网友A:
全量程输入数显表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B:
可以,输入4~20MA ,量程根据你的现场要求设,即可。普通的单显表就行。

网友C:
4~20mA环供电LCD显示表 深圳鸿泰利科技有限公司 文工 wence@tom.com 鸿泰利科技公司提供一种适用于4~20mA过程监控应用的LCD(液晶显示)显示表。 它利用一种低价格高性能的传感器信号处理单片机,这种OTP微控制器配有2K程序内存,内含LCD驱动器、稳压器、低压探测器、低压重置、看门狗定时器、内部振荡器、实时时钟电路、低噪声运算放大器以及14位无噪声Δ-Σ模数转换器,工作电压为2.2V~3.6V,工作电流小于4mA。 这种OTP微控制器原来用于传感器、小信号量测等的可携式产品。已大量应用于电子秤、数字万用表、电子耳温枪等行业。由于其低价格,在数字显示仪表行业,可替代ICL7106、ICL7116、ICL 7126、ICL7136、MAX1494等芯片。 上图为其系统组成图,下图为其表头样式 优点: 单片机智能处理,采样电阻可以不用太精确。 任何量程可以现场设定。(-9999~ 9999) 表头功能: 1、 显示4~20mA对应的数值。 2、 保存零点及设置 3、 保存量程及小数点 4、 保存上下限设置 5、 报警显示提示 表头操作: 1、 表头操作按上键和右键,平时两键为1,按下为0有效。 2、 未进入设置状态时为显示状态,仅上键有效,顺序查看零点机器码、满点机器码、小数点位置、零点显示值、满点显示值、上限设定值、下限设定值。5秒钟不按键自动回到显示当前显示值。 3、 同时按下上键和右键(键态00)则进入/退出设置状态,第1个数码段显示状态。 0 0 0 进入/退出设置状态 1 显示内码 2 零点校正 3 满点校正 4 小数点位置设置 5 零点显示值 6 满点显示值 7 上限设定值 8 下限设定值 此时按上键显示不同的状态,再按双键确认进入某种状态。 3、1 显示内码:显示状态1时,按双键确认,表头开始显示内码,再按双键确认,转为显示数值。 3、2 零点校正:显示状态2时,检查外面输入为4mA,按双键确认,转入状态0准备退出。 3、3 满点校正:显示状态3时,检查外面输入为20mA,按双键确认,转入状态0准备退出。 3、4 小数点位置设置:显示状态4时,此时按右键可选择/显示小数点位置。 3、5 零点显示值:显示状态5时,按双键确认,显示原来设定值,按右键选择显示位,按上键改变显示值;(若30秒不按键,则退回显示状态,本次设置无效);最后,按双键确认,回到显示状态4。 3、6 满点显示值的设置同零点显示值。 3、7 上限设定值的设置同零点显示值。 3、8 下限设定值的设置同零点显示值。 生产仪表、变送器、传感器的厂家工程师若有需求,可通过电子邮件索取详细资料。

网友D:
大部分数显表都能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E:
没错!只要具有设定的数字显示表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香港虹润仪表很好用,现在的数字显示仪表一般都是他们的技术.

网友G:
我们有这种仪表, 请资询 0571-85228062 13757170910

网友H:
我厂生产的XS系列仪表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做,您说地这种仪表我厂有现货供应.请联系我.010-62977169

网友I:
TO zzsmile: 您说的具体是压力、温度还是什么方面呀?我们公司---北京塞尔瑟斯仪表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提供符合您要求,是XS2100智能数显压力控制器和XS2300智能数显温度控制器,精度0.25%。具体问题请见: 电话 : 010-82883086-228 传真:010-82883822 联系人:任小姐

网友J(2010-01-18):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此类仪表的企业,你需要的产品我公司有多种可供你选择,并且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量身定做。

型号包括:MB4500  MB3800,MB3501 MB4601 等等,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致电029-82623950  联系人:施亚娟

QQ:45786296

网友J:
补充:我公司名称为陕西协力光电仪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