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11-09):
CT UNI1404变频器出现HF84 TRIP的故障,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配件卖多少钱?请联系0512-51580318

网友A(2006-12-30):
这是变频器故障跳闸了,你可以根据上面那一行的代码查跳闸原因。

网友B:
有些是可以修的!驱动电源板和主办都有可能的!有问题或需要可以联系013575315985

网友C:
有可能是外部故障,查外部的信号

网友D:
应该是硬件故障,你联系上海CT,到这个网站上找
http://www.controltechniques.com.cn/

楼主:
2年了,还要翻出来。呵呵

网友E:
电流传感器故障

网友F(2008-09-08):
  4年了,再帮你翻出来。  呵呵

HF84   在CT英语手册上是讲,整流模块故障。

楼主:
上次是主板故障,上海际成换了一主板试就正常,但没有找出板上的故障点

网友G:
我有UNI2403LFT,UNI3401LFT,UNITEC2002,各一台全要26000元,有需要联系www.nbbpqwx.com.cn

网友H:
过流,过压,外部线路短路,都有可能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有UNI2403LFT,UNI3401LFT,UNITEC2002,各一台全要26000元,有需要联系www.nbbpqwx.com.cn

     uni 3401  三台 26000?     忽悠人吧。

问了好几个地方,一台全新 uni 3401 15KW的,要6W多。   因为这个系列的已经停产了,所以贵,都当宝一样。

楼主(2011-02-15):
       “贵族”变频

有高手用其它变频代换了吗?

网友I:
    烦人。  我这里一台又出此故障。

网友J:
楼主是在苏州的么?有代理的

网友K:
可以替换呀用在经编机上吗需要的话请联系13567319270

网友L(2012-10-19):
修或是升级改造都可以的,请联系代理商  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http://www.honia-em.com  021-51860689  13621637949  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