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项目应选用哪种伺服系统?

楼主(2004-11-09):
是老师给的项目,我才刚刚接触这些东西,不是很懂,请各位达人指点。 项目是一个数控激光非接触测量系统,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系统大概结构为: 3轴,GALIL公司的 DMC1800系列运动控制卡,轴向位移采用光栅尺闭环控制;对轴向位移的精度要求较高,由于是测量装置,对震动要求也较高;两套交流伺服系统,研华工控机,使用精密摆线减速器; 现在要选用伺服系统,请教达人。 我现在查到的资料显示富士FALDIC系列和三菱伺服在减震方面做的较好。有没有了解这两种伺服系统的同志给介绍一下呀?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哥们,你说精度要求较高,对震动要求也较高,有没有具体指标阿? 有的话?可以给你推荐推荐.

网友B:
1、 控制部分: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用于控制各种电机(2轴-128轴)做联动和插补,并且可以接收增量式/绝对式编码器、旋转编码器等各种反馈信号做闭环控制,是世界上功能最强大、可靠性最强的开放式运动控制系统; 美国BALDOR的运动控制卡,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可以控制6轴(两轴伺服四轴步进); 台湾FORTH单轴控制器,有独立的控制面板,带I/O点,非常简单的语言易于编程。 2、 驱动部分: 日本富士FUJI β、W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5KW-2.0KW); 日本安川YASKAWA Σ-L、Σ-Ⅱ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5KW-55KW); 美国BALDOR直线电机以及交直流伺服电机; 美国TRILOGY直线电机及运动平台; 英国ThrustTube直线电机和美国COPLEY放大器 意大利MAE步进电机; 美国太平洋科技步进电机及驱动器; 瑞士MAXON直流有刷、无刷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5W-250W)。 3、 传动部分: 台湾CJAC精密行星减速机; 德国EISELE行星减速机; 法国DYNABOX精密直角蜗轮蜗杆减速机(回程间隙≤0.5arcmin); 韩国SEJIN超精密行星减速机(回程间隙≤1arcmin)。 4、 机械部分: 瑞士SCHNEEBERGER精密导轨; 德国STEINMEYER精密滚珠丝杠; 瑞士EICHENBERGER精密滚珠丝杠; 德国GERWAH无空回金属波纹管联轴器。 5、 反馈部分: 英国Renishaw开放式金属光栅尺和圆光栅(分辨率:10nm-5um) 此外,公司在苏州的总部有机加工工厂,可加工各种机械平台及相应的传动机构。 联系方式为: TEL:010-84286950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顺祝商祺!

网友C:
三菱伺服的J2S系列应该可以,有专门的控制器和减速器等。在性能要求高的场合十分合适。 我是专作三菱伺服系统的技术员,我公司是三菱工控产品的一级代理商。 可以联系我,讨论一下~~~ 0571-88925035 王

网友D:
to 尚在读书的年轻人 森森讲的对, 1、 控制部分:   您可以选美国delta tau公司的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 2、 驱动部分 您可以选日本富士FUJI W系列交流伺服电机 3、 传动部分 您可以选台湾CJAC精密行星减速机 4, 机械部分 您可以选瑞士SCHNEEBERGER精密导轨 5、 反馈部分 您可以选英国Renishaw开放式金属光栅尺 如果机械加工有困难,还可以请他们帮您加工,他们还有标准以及非标准机械手,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选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他们技术力量很强,能全力支持您搞好开发,不必担心任何技术问题。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to 高寒: 厂家给的技术参数很少呀,只知道测量精度是um级的,减震是测量装置都要求的,一般水平就行了吧。你给推荐一下吧。 to 森森: 控制部分老师已经定了,因为以前用过,比较顺手。 日本富士FUJI W系列好像是比较新的产品吧,会不会比较贵,β系列能否满足要求呢?有没有β系列的具体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可以么? 行星减速器跟摆线减速器有区别吗?

网友D:
TO 尚在读书的年轻人 怎么没有给森森打电话吗,剧我所知,他们很忙的,有可能没时间天天看留言,W系列性能比B要好,价格您最好还是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拉,应该不会比B贵多少,行星减速机与摆线减速机传动原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