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实现刨床床台控制

楼主(2004-11-09):
本人是新手,现在要进行机床改造,用590+直流调速器进行床台控制,有几个小问题要向大师们请教一下:1、在c6端子加上24v后,在变阻器一端加在a5端(加-10v)能实现反转吗?加在a6端(加+10v)能实现正转吗?还有进行正反转切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进行正反转的呢?

网友A:
你说的都不正确,首先你选用的驱动器要是四象限运行的,然后控制A4端给定电压的极性和大小就能实现正反转和你所需要的速度。我所了解的类似的改造是用PLC的模拟量控制模块来实现给定电压的变化并用PLC来控制动作顺序。

网友B:
反转的话需要组态,仔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B:
如果持续反转控制比较好的话,加PLC效果好。

楼主:
请问组态在说明书的哪一部分(第几章)呢,我的说明书是英文版的,我英语不怎么样?谢谢!!! 糊涂蛋兄弟,我用的是4象限的,在不用plc的情况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我在a1,a4,a6连了一个电位器

网友A:
如果不用PLC,就要用四个电位器调整四个电压也就是四个速度(缓进,快进,快退,缓退)受控的送到A4端就可以了,当然要设计一个继电器控制回路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