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资料位地址和plc资料位地址

楼主(2004-11-09):
请问,台达变频器资料位地址h2001,h2102,h2013代表什莫,如果访问plc的资料位如d10他的资料位地址是什莫,哪里有关于地址的对照表

网友A:
代表绝对地址,2001H-2003H 2100H-217EH,变频器, D10=100AH

网友B:
台達PLC資料位地址對應起始地址為1000H,所以,D100對應1064H,D200對應D10C8,依次類推..

网友B:
修正笔误:D10C8应为10C8H

网友C:
在旧版的DVP-PLC应用技术手册中有DVP-PLC的通讯协议V1.0。但是现在台达推出SA、EH高端机种后,好象未对用户介绍新机种的通讯协议。

网友D:
楼上的是马春伟同学吗?

网友E(2005-02-23):
请问如何作台达PLC和台达温控器的通讯。我的E-MAIL:xjrich@163.com。多谢!

网友B:
通过RS485可以进行通讯. 通讯参数一览表: 通讯规格之设定使用,仅提供有选用含RS-485 使用者参考应用。 支持传输速度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 不支持7、N、1 或8、O、2 或8、E、2 通讯格式 使用Modbus(ASCII)通讯协议 通讯地址设定可选择1~255,通讯地址0 为广播地址 功能码(Function):03H 读出寄存器内容(最多三个WORD)。06H 写入一个WORD至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地址及内容地址名称说明: 4700H PV 目前温度值,以0.1 unit 为计量单位,0.5 秒更新一次。 4701H SV 温度设定值,以0.1 unit 为计量单位。 4702H 警报输出1 上限警报值 4703H 警报输出1 下限警报值 4704H 警报输出2 上限警报值 4705H 警报输出2 下限警报值 4706H 温度侦测范围最高值,超过默认值禁止。 4707H 温度侦测范围最低值,低于默认值禁止。 4708H PB 比例带设定值,1~9999以0.1 为单位 4709H Ti 积分时间设定值,0~9999 470AH Td 微分时间设定值0~9999 470BH 加热/冷却磁滞设定值0~9999 470CH~ 470FH 保留。 4710H 输入感温器类型对照值见温度传感器种类及温度范围。 4711H 控制方式0:PID(预设),1:ON/OFF,2:手动调整。 4712H 加热/冷却控制周期1~99 秒 4713H 比例控制误差补偿值0﹪~100﹪。 4714H 温度误差调整值-127~+127。 4715H 警报1 输出模式详见警报输出模式选择 4716H 警报2 输出模式详见警报输出模式选择 4717H 温度单位显示选择℃:1(预设),℉:0。 4718H 加热/冷却控制选择加热:0(预设),冷却:1 4719H 控制运转/停止设定运转:1(预设),停止:0。 471AH 通讯写入选择通讯写入禁止:0 (预设),通讯写入允许:1。 471BH 软件版本V1.00 表示为0x100 4729H AT 设定OFF:0(预设);ON:1 472BH Encode 0 正常运作 Encode 1 温度尚未取得 Encode 2 温度值未稳定 Encode 3 未接传感器 Encode 4 传感器错误 Encode 5 温度超过范围 Encode 6 温度取得错误 Encode 7 EEPROM 有问题

网友F(2005-03-28):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入门的新手我想问一PLC|与变频器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网友G(2018-05-20):
楼主资料非常好,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