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在称重系统求精度

楼主(2004-11-09):
量程为6公斤的称重传感器(4~20MA),235模块.求变化量10~15克的稳定准确量.请高手指点.谢谢QQ342518830 hubing558@msn.com

楼主:
请那位高手指点,量程为6公斤的称重传感器(4~20MA),235模块.求变化量10~15克的稳定准确量.PID处理还是达不到精度.急.急.急.

网友A(2004-12-22):
我可以做到,正负2克的误差。songe@sohu.com

网友B:
一般来说,工艺要求误差在2克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物料的物理性质能满足的话,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你将物料的物理性质搞清楚,然后将6公斤分成快称值,慢称值,提前量和误差值。当然这些值可以改动。如果你采用上位计算机,那么值根据需要随时修改都可以。如果没有上位,则在PLC里写进去。这样的话,最好是刚才所说的每个值你都是认真地实验过的。可以采用变频器调速,这样的话,即能精确到2克也能保证速度。如还有什么疑问,可以找我。010-88152355转我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6-17):
6KG,精度达到2g,通过4~20mA或变频调速能够达到???不可能的,这可是至少3000d的分度值,属于国际C3等级的秤。楼主说的10~15克,也不太可能达到。

有一种方式可以达到,就使用衡器,集成于S7-200的功能模块SIWAREX MS电子称重模块。以下是PTB德国联邦物理与技术研究院 对这种功能模板的测试报告,精度和重复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