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与PC机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09):
FX1N与PC之间,以SC-09相联. 我把"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 9600BPS,1停止位,不校验,8数据位,COM2. 以十六进方式向FX1N发:02 30 31 30 46 36 30 34 03 37 34.按相关资料的说法,FX1N应反回:从D123开始的4个字节,比如:02 33 35 38 34 03 44 36 可是它只是发回了十六进: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我试过各种不同的串口设置方法,都没能看到资料上说的结果! 另外,我在GX developer 7.08j下,能操控FX1N,但写"PLC参数"时,D1820的内容不能更改,而在软元件临视时,能更改D8120,为何? 你能教我一招么?若能如愿,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有书的,可以的,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FX1N串口为: 9600BPS,1停止位,偶校验,7数据位,所以你的串口设置是错误的。D8120是我们在使用RS指令时有用,和编程口的通信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