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TLY趋近式振动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4-11-10):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接触本特利趋近式传感器,手头资料有限,有一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1、前置器送到监视器的电压信号是不是一个大小变化频率非常高的电压信号? 如果是在监视器上看到的振动值和间隙电压为什么相对平稳?经过某种运算了吗?2、检测器上看到的间隙电压是不是跟轴的振动情况有关?

楼主:
那位高手,请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间隙电压上迭加的交流信号。检测器上看到的间隙电压是相对零点电压。

楼主:
这个间隙电压是保持不变的,还是随着轴的振动形式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网友A:
前置器看到的是在一定直流电压上的交流信号。检测器上看到P-P值。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想我可能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的意思是,3300系列传感器在前置器的输出应是-2~-20VDC的电压信号,这个电压的大小是与探头离轴表面的距离在一定范围内是呈线性关系的,我们往往取其中点-10V作为零点间隙电压。当我们观察到振动时,其间隙电压一定是发生了变化,在检测器上看到的振动是P-P值,所以数值相对平稳,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的间隙电压应该是一个直流加交流的信号,其大小不断变化且其频率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值,但为什么我们在监测器上看到却是一个不变的数值?这个数值是否是前置器输出的间隙电压经过某种方法处理过了? 不好意思!不知道说没说清楚?烦你解答。

网友B(2005-03-10):
你说的很对,传感器输出的是两个量,一个是直流量,也就是间隙电压,数值相对平稳,它反映的是传感器和被测物体的距离,这个可以通过检测器上看到,另一个就是交流量,它反映的是被测物体和传感器之间的微小距离变化,即反映了被测物体的振动情况,这个量要通过专门的一些数据处理设备才能看到,目前国内外很多测振仪表都能进行显示,从这些仪表上可以看到振动的时基波形图(即振动的波形图),如果有幅值谱分析的话,你能看到一倍频,二倍频等各个频段的振动值大小! 我在郑州恩普特公司工作,我们公司专门从事大型旋转设备的在线振动监测和故障诊断工作的!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些交流和直流信号的测量,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加上我们的30多种分析方法(你刚才说的波形,只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中的一种),从而诊断设备的故障原因和部位的!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任涛 0371--7990325 13937174100,mercywave@163.com

网友C(2005-08-21):
大家好我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 用TK3校验探头时如何计算动态值 如何采集数据和计算公式是什么 谢谢

网友D(2007-09-06):
还是不明白呀。有资料共享一下吧。谢谢
shylock125@163.com

网友E(2009-06-07):
我TK3无法如何计算动态值

网友F(2009-11-06):
供应本特利产品,有需要可与我们联系.QQ956796407;诚信通:antai2009

另,你看到的那个稳定值是反映电机运行情况的一个反映.在不出现故障时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