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不转

楼主(2004-11-10):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运行,没有输出,马达不转,变频器面板上有电流显示,速度显示为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大哥,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变频器、电机都没故障的话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参数没搞对?没有给定?或是电压不合适? 我的QQ:378711818

楼主:
参数不会错啊,如果没有给定,电机不转,电流应该很小吧,但现在有50A啊(电机75KW),电压如果不对,应该有故障报警啊,我怀疑是不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用卡表测实际输出电流也是这么多吗?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吗?运行频率是否也为0呢?因为有的变频器需要设置电机参数,额定转速为0时可能的,如果该变频器为速度闭环矢量的话,没有编码器也可能显示速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