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4-11-10):
求助:三菱PLC通信问题设置

网友A:
三菱有很多的通讯方法,如485、H网、CCLINK、PROFIBUS、以太网等

楼主:
谢谢三灵 我现在是选用数据线与PLC连接。但还不清楚要通过怎么样的设置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把你的地址给我,我给你一个电子版的三菱通讯手册 gong0209@sina.com

网友C:
小弟我现在也在搞三菱的通讯,能否也给我一个三菱的通讯手册啊? 谢谢! 我的邮箱:bgxnliu@yahoo.com.cn

网友D:
请教:以太网的通讯需要做哪些设置?

网友E:
小弟我现在也在学三菱的通讯,能否也给我一个三菱的通讯手册啊? 谢谢! 我的邮箱:qiufs2004@163.com

网友F:
你们买三菱产品的时候,他们不是有电子版本的设置说明与你们的,按照说明上的很简单的!

网友G:
上官明伟大哥,兄弟我也需要用通信的问题,能不能也把通信手册发一份给我啊!!谢谢!!Email:lingfenghan@sina.com

网友H:
我也急需通信手册,给我一份吧! 谢谢!!

网友I:
请教fx48mr的25针422通讯接口引脚定义。

网友A:
你想实现PLC与什么通讯

网友J:
请给我来一份好吗? er5301@sina.com

网友K:
请发给我一份吧! 谢。 midsky@vip.163.com

网友L:
小弟我现在也在搞三菱的通讯,能否也给我一个三菱的通讯手册啊? 谢谢! 我的邮箱:LIUDH@126.com

网友M(2004-12-10):
我现在也在搞三菱的通讯,能否也给我一个三菱的通讯手册啊? 谢谢! 我的邮箱:wbx191@tom.com

网友N:
你想三菱PLC和什么通讯?有这么一本书本《三菱FX通讯手册(RS-232C,RS485(中文)》,有很多种通讯接线图,www.gxgk.com

网友O:
jjeim你好: 希望你能把想说的问题写的清楚些,我想这样大家都会根据自己在以往工程中的实际经验谈谈看法的。 比如你提到MITSUBISHI的PLC通讯问题的设置。这样你还需要告诉大家:你做什么项目?控制什么?你是想PLC和PLC之间通讯吗?如果是:你设置多少站?也就是说是1:1的通讯问题,还是N:N网络的设置问题?如果不是,那是想和网络通讯吗?还是说想和其他厂家,其他公司其他品牌的PLC通讯呢?把问题说清楚些,我想我们都会帮你的。

网友P:
请高手指点:三菱PLC编程口可以直接用做和外围设备通讯吗?需要在PLC内写协议吗?要什么样的连接电缆?

网友P:
有没有电子版的中文三菱PLC通讯(232-485)手册啊?www.gxgk.com不能下载啊!

网友Q(2006-05-19):
我也要啊 jeff3690@163.com
三菱FX通讯手册

网友R:
按编程手册里,rs80里的要求做就可以了。
比如:用232bd和上位机通讯,mov h86 d8120

网友S(2007-05-14):
各位江湖上的兄弟姐妹,小弟也要FX通迅手册,最好是中文版的,谢谢:daixujia@yahoo.com.cn

网友T:
我可以也来份吗.谢谢在此.LYB7899@163.COM

网友U(2007-09-08):
三菱FX2N-485- BD最长通讯距离是多少?

网友V:
看看我的贴子就知道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3265

网友W:
 JLCWZF:
    三菱FX2N-485- BD最长通讯距离是多少?

应该是1200M吧

网友J(2007-10-24):
我已经弄通了OMRON,三菱Q00J,三菱FX,LG等PLC与单片机之间的无协议方式通讯。

网友X(2007-11-27):
发一份给我吧!谢谢
25536233@qq.com

网友Y:
请问三菱RS422通讯协议的格式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