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Z200显示EOC1过流保护,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04-11-10):
三菱变频器Z200显示EOC1过流保护,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逆变摸快坏了!!!你是一上电就报吗?

楼主:
不是上电就报,是一按运行就跳出EOC1错误号

网友A:
你不接电机运行看看,如果还报警那模块坏了!!

网友B:
你好: 你的Z200的机器是多大功率的,电压等级。

网友B:
不同的功率,出故障的原因就不一样了。 我的联系电话:021-62141466

楼主:
步进电机在转速不变的情况可以控制转吗?谢谢

楼主:
步进电机在转速不变的情况可以控制转矩吗?谢谢

网友C(2010-10-25):
维修电话:1333539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