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本地的以太网适配器(88022)或i.lon 10如何同时工作及相互通讯??

楼主(2004-11-10):
请教:我们计划通过一台PC机,连接多个以太网适配器(88022)或i.lon 10(即:连接多个 lonworks网络),并使其之间可以互相通讯。请问如何实现??望解答!!谢谢 !!

网友A:
可靠性较高的低成本方案:采用L-IP高性能LON/IP(EIA852 Router),通过Ethernet集成互操作通讯多个LON网络,无需通过PC。L-IP:即插即用,配置简单,易于扩展和维护,可靠性高,低成本。

楼主:
首先感谢衣卓老师的回复!! 请问:每个L-IP大约多少money?可否通过LONMAKER软件来进行配置?还有,我们已经有以太网适配器(88022)了,所以最好用以太网适配器(88022)来实现,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可靠性较高的解决方案是采用L-IP。 L-IP是通用型LON/IP路由器,采用L-Chip芯片和Orionstack EIA709.1和TCP/IP核心技术,支持即插即用,同时支持基于MIP/LDV,LNS的任何网络工具。LonMaker只是基于LNS的Echelon公司的一个软件产品,当然可以。 ------------------------------------------------- 以太网和LON网络互操作的标准-EIA852,L-IP是世界上第一个EIA852标准的路由器,同时也是性能/价格比最佳的产品,当前已是欧美LON与IP网络集成市场的首选。 ------------------------------------------------- 详细见L-IP与i.LON600(1000)技术比较分析。

楼主:
再次感谢!! 请问衣卓老师:有篇文章:LON现场控制网络到以太网互连适配器的设计,它也可以把LONWORKS连到以太网上,实现远程数据通讯。请教它与您所说的LON/IP路由器有何区别??是否LON/IP路由器的功能更强大?假如用这个适配器,可否实现LONWORKS网络之间的互连与控制,及LONWORKS网络与以太网的互连??

网友A:
LON现场控制网络到以太网互连适配器,即RNI;标准的RNI,支持MIP和LNS应用。 FYI: LOYTEC公司RNI: NIC709-Ethernet-支持MIP和LNS Echelon公司RNI: i.LON10,i.LON 100-不支持MIP,支持LNS Gesytec,DH公司的RNI网络接口,也支持MIP和LNS等应用。 用LON转以太网适配器,不同适配器连接的LON网络之间的互操作,需要通过上位机应用程序运行处理。 如果你使用的LNS网络,需要建立不同的LNS数据库,通过LNS Server启动相应多个不同网络,再通过支持LNS的监控软件,实现不同LON网络的互操作。 基于LON/IP路由器,不同LON网络之间互操作,可通过路由转发,无需上位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