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变频器在卷扬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4-11-10):
富士变频器在卷扬机上的应用时,在小车下降时,变频器容易产生过压现象,具体情况如下:变频器把小车带到高位时停车。由机械制动抱闸停住后2S、开闸后变频器运行,小车开始自动下降,这时候变频器产生过压,小车上升电流:负载比较重。斜坡度为45度。加速时间(3-40S),都会产生过压故障。 变频器功率:55KW 电机功率:55KW 制动单元型号:BU055-4C(富士55KW) 制动电阻:5 R/7.2 KW

网友A:
你好/你说你的制动电阻是5欧好像应该是10欧12KW 如果您说上坡过压可能变频器设置或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B:
重物下降有势能发电,所以应该加,回馈制动单元,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解决方案。